电机为何只朝一个方向转?

楼主(2005-05-06):
我遇见一个问题:某厂用的是西门子SIMODRIVE 6SN1123-1AA00-0BA0的驱动器,原来有故障,经修理以后,电机只能朝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何原因?请版主及行家指点。

网友A:
原来什么故障?怎么修的?

楼主:
版主,你好!我问了电工,原来就是只朝一个方向转的,现在修理过后还是只朝一个方向转.

网友A:
“原来就是只朝一个方向转的,现在修理过后还是只朝一个方向转”什么意思?“只朝一个方向转”是正常现象,还是没修好?

网友B:
是不是有个参数管方向的设置成了单向。

网友C:
可能是里面的换向光耦,击穿或失效了. 导致发生这种现象!

楼主:
只朝一个方向转表明没修好,正常使用时是可以朝两个方向转的。

网友D:
先用测试软件检查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