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改造为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技术

楼主(2005-05-06):
你好,我是一个自考生,马上毕业了,现在在搞毕业设计,是把普通车床改造为经济型数控车床,现在基本的数据已经算好了,但接下来的绘图和硬件系统(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设计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哪位仁兄能指点迷津!!!!

网友A:
最好不要设计硬件系统来控制步进电机,最好采用PLC+定位模块+触摸屏的形式,如需要更高的精度可增加光栅尺或编码器,赶兴趣可将你的要求即目标和你要改造的普通车床生产厂家及型号告诉我,也许能帮上点小忙!lusl200@sina.com!

网友B(2005-08-05):
用经济型数控系统直接控制步进机就可以了,如KND K0T,至于图纸你可从网上下K0T的资料看看,然后自己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C:
晕倒!!!!数控车这么复杂的轨迹运动,也用PLC?光一个刀尖圆弧补偿plc怎么做啊?

网友D:
有些人真是在这里胡说,标准的车削系统经济型的也就5000元,标准G代码,及查补功能。采用PLC+定位模块+触摸屏的形式,如需要更高的精度可增加光栅尺或编码器---这方案有点搞笑,误人子弟!yzj@public.ytptt.sd.cn

网友:
设计好后,你只要根据想要达到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数控系统。

网友E:
现在PLC 确实功能大大增强,但有些熟悉它的人希望把它用在所有场合,其实做的是一些不合理的方案。 应该增宽知识面,使各种设备各得其所。

网友F:
plc确实不是万能的,否则要cnc干嘛?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PLC做成本不一定可以降下来.其实有一些经济型的数控系统价格很底的.做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H(2005-12-14):
首先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第二我觉得你的毕业论文也有点问题简单的经济型数控车效率低,精度不好保证,再有不能做得太大型号要握手的夸张点
那也叫数控

网友I:
多年前我用南京微分电机厂的<JWK-5>型经济型数控系统改造过-台C620普通车床,两坐标都用滚珠丝杠,步进电机驱动,由于主轴未装编码器,不能车罗纹外,其他加工精度很好,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I:
未来之星 可能已经交论文毕业了,不需要同仁高手的杰作了,白忙.

网友J(2006-02-13):
采用PLC+定位模块+触摸屏的形式,如需要更高的精度可增加光栅尺或编码器
等于乞丐穿上龙袍

网友K:
普通定位用PLC或PLC+定位模块还行,如果是真正的CNC的话恐怕是免为其难了!跟大家推荐一下:永宏PLC发出的脉冲920KHZ/S是PLC同类产品发出脉冲指标最高的。不少机器手,或工业“机器人”已经用上去了!感兴趣的联系:QQ:450617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