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供水中节能方式的运用

楼主(2005-05-06):
本人在变频供水工程中发现      1. 在多泵系统,有些单位在某个季节系统的需求流量很小,一台泵就可满足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只是一台泵运行的情况,其它泵因为长时间不运转有些已经锈住了,这样当某一天用水量突然增大时,运转到这台泵的时候变频器报故障,泵转不起来了。系统变频故障保护停机。因此系统必须有定时轮换泵的功能。   2.无论是多泵还是单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因此系统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这样在达到压力后系统如果老是以一定的低赫兹运行,必须停下,这样在某个压差下,系统会再次启动来维持压力。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一般变频供水的模式应变为 多泵定时循环+休眠和休眠唤醒   或多泵定时循环+小泵(维持小流量)    单泵+休眠和休眠唤醒   下面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   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最多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程序可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修改,如修改为反作用,既压力大起泵,压力小停泵。                     实际上这个供水控制器可以扩展应用于各种变频控制中,可以用于风机控制,中央空调控制,油田注水泵的控制。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邮费2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端子排列                                                  1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3 1#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2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4 1#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3 地 15 2#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4 消防输入信号 16 2#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5 控制器运行输入信号 17 3#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6 变频器故障输入 18 3#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7 水位控制信号 19 4#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8 模拟量输出接地端 20 4#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9 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21 小泵供电交流接触器                         10 压力表高端 22 交流接触器公共端                         11 压力表动端 23 控制器电源输入1(220V)                         12 压力表低端/输入信号地端 24 控制器电源输入2                                                                                                    参数说明                                                  代码 对 应 设 定 量 设定范围 单 位 缺省值 说 明                         O 生活压力设定 0-20 Kg/cm2 3.0 正常生活用水压力                         1 消防压力设定 0-25 Kg/cm2 4.0 消防用水压力                         2 压力误差设定 0-2 Kg/cm2 0.3 防止水泵频繁启停                         3 传感器量程放大系数调整 0-25 Kg/cm2 10.0 使远传压力 表与控制器显示的压力数值一致                         4 频率加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 0-20 秒 5 适应变频器启动                         7 加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8.0 加泵判断时间                         8 减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5.0 减泵判断时间                         9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0-10 秒 3.0 换泵时间                         A 巡检工作时间设定 0-240 秒 0                         B 输出电压设定 0或1 0 0代表5V,1代表10V                         C 监控显示模式选择 0或1 1 0:显示压力P或频率F1:交替显示压力P和频率F                         D 功能参数锁定选择 0或1 0 0代表不锁定1代表锁定                         E 变频到工频切换时间设定 0-10 秒 0.5                         F 断开工频输出频率设定 0-50 赫兹 00 用于减小系统振荡                         G 定时时间设定 0-100 天 7                         H 定时时间设定 0-240 分钟 0                         L 工作方式选择 0/1/2/3/4/5/6 0 循环/定时/定时(含循环)/固定变频泵控制(不含定时)/固定频泵控制(含定时)/固定变频泵控制(定时巡检)/变频巡检                         n 消防加频速率 0-10 秒 0.2s 消防时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r 消防减频速率 0-10 秒 0.5s 消防时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o 消防加泵延时时间 0-10 秒 1s 消防时加泵判断时间                         u 加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h 从变频泵切换到小泵的条件 0-30 赫兹 2.0 当变频器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要使用小泵此值要大于参数F设定的值                         三 小泵工作方式 0/1 0 0:工频 1:变频                         上面一 小泵工频压力上限 0-25.5 kg 3.8                         上面二 小泵工频压力下限 0-25.5 kg 3.2                         -- 小泵变频压力设定 0-25.5 kg 2.5                         下面二 退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下面一 零点调整 0-80 0 调整传感器零点用,本功能可应用于4-20输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