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OV指令数据传送顺序

楼主(2005-05-06):
三菱mov指令中数据传送的顺序。如LD X0 MOV K4 KIY0这条指令中K4(100)送至K1Y0的顺序是Y0Y1Y2,还是Y2Y1Y0?

网友A:
是Y2Y1Y0

网友B:
Y2Y1Y0.你可以用模拟软件模拟一下.

楼主:
试过了,的确是Y2Y1Y0,谢谢。

网友C(2008-04-25):
MOV K4 K1Y0 只能使Y2 为ON

网友D:
KIY0是指什么,能解释妈

网友E:
咋没有Y3的事呢?

网友F:
是啊,说的清楚一点啊.

网友G(2008-05-28):
K1Y0是一个由Y0 Y1 Y2 Y3所组成的数组,其中Y0为低位,将K4 MOV 到K1Y0就相当是将 0100 MOV  Y3Y2Y1Y0  最终结果就是Y0=0  Y1=0  Y2=1 Y3=0

网友H(2008-07-20):
兄弟 有时间去多看看书  熟悉一下基本指令,你说的是个位元件组合,4个元件组合构成存放16进制数据的,Y3-Y0的OFF,ON状态代表0,1,代表的数据就是8421,0-F是通过这几个数据组合成的,多仔细的看看书有好处的

网友I(2008-10-17):
我也是刚刚接触PLC,也很想得到各位楼主的指点,就是提不出问题,真是笨人一个!!!!!!!!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