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315 DP)重新送电后有故障,请高手赐教!感谢!

楼主(2005-05-07):
S7-300(315-DP)通过IM365连接两层PLC卡件,PLC还连接着OP37操作面板,系统停电4个月后于近日送电,停电前还运行正常,可这次送电后,OP37显示“551与地址为2的PLC没有连接”,PLC的CPU的SF灯红了,同时STOP灯黄色闪烁。 书上说这要复位CPU,不知这样会不会清掉程序?这是买的系统成套商的产品,我们用户手中无原程序,而且当初程序是加密的,CPU上也没有存储卡。 请高手赐教,如何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A:
复位CPU,不会清掉程序的。

网友B:
你可放心复位CPU,因为程序是存放在RAM中,只要保证RAM有电就可保存程序,不要拔电池就行.

网友C:
先查看一下,PLC的电池指示灯是否显示没电,如果没有显示,说明电池正常,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操作,看是否可恢复。

网友D:
检查一下接线,看看主机与扩展模块之间的接线.另外检查PLC的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E:
重新将程序下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F:
CPU的SF灯亮,表示系统故障,可以先和PLC进行通讯,查看一下故障原因。停电死个月,估计是电池没有电啦,不知道程序有没有备份。

网友G:
现在程序加密真不好,先和厂家联系下好了。 要求厂家服务。 下次要记的加装备用电源。 你的设备是单机是吗?

网友H:
先检查PLC、OP37等硬件设施,并且对以上硬件进行干燥处理,检查各通讯插头是否有松动现象,查看通讯电缆是否有断的地方,若以上都没有问题,只好考虑用好的CPU 用软件重装系统恢复。

网友I:
检查电池的灯亮不亮,若电池有电,可重新断一下电,将开关从stop拨到run mode,如果run指示灯不亮,可能没有程序了。只能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
今天厂家来人重装一下程序就好了! CPU上没带存储卡,停电4个多月,现在上电电池也没报警,程序真是存在RAM中吗?为何丢失程序呢? 而且我们有3套同样的PLC,1套没问题,2套出此问题。还是有些不明白!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J:
这就简单了,厂家重新下过程序,说明原来的程序的确没有了。至于是如何没有了的,肯定是有人下过电池(在停电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