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请教S7-200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5-05-07):
我厂有台S7-2OO控制的液体启动柜.在正常运行时,有一故障输出,外部没有故障输入,请问是哪里有问题,程序好象没问题.程序有时能正常运行,有时在外部无故障输入时,PLC有一个输出点断开,重新上电后能正常工作.此现象出现无规律.

网友A:
说得不够具体; “有一故障输出”是有一个故障灯亮吗?还是程序不运行了。

网友B:
这应该和程序有关系,请可柜子供应商联系!

网友C:
程序问题内部他应该使用了置位指令.原因可能是复位指令选择的时间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想把程序给大家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好,发到:dl_cui@163.com

网友E:
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个? 我的邮箱:qwert106@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