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模拟量的输入

楼主(2005-05-07):
有人能详细指点一下有关模拟量的输入问题吗?比如转速。。。。。。 感激不尽!

网友A:
+编码器。 对直流机,如果要求不高且高速或者轻载,可以用端电压来近似(U约等于反电势E),不过需要补偿。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B:
WZ-5A转速信号变送器 0-64KHz脉冲信号输入,±0.2%F.S 4-20mA 输出,是否合适?详情见www.xmson.com.cn 或 Email:xmson@xms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