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离散变量

楼主(2005-05-07):
我在画面上做了一个按钮,但是由于点数的关系,只能提供一个离散变量与之相连接. 比如打开一次后,必须再将它复位.请教各位能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可以用一下标记名字典中的保留值一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