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05-05-07):
大家来交流一下 我这有几台三菱F930 940加了密,密码忘了怎么办 请指教 13014562988

网友A:
兄弟: 重新下载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B:
我公司可以解三菱所有触摸屏,纯软件解秘,不破坏触摸屏程序 了解详情请进 www.gxgk.com 手机:13808521398 QQ:308521398

网友C:
在杭州的话可以找我呵呵~~~~~~~~

网友D:
这个估计要重新做的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重新送电,按住上面两个角,可以进入系统的密码把里面的东东全部删掉

网友E:
我找不到那个系统密码了,找到了再贴上

网友F(2008-08-02):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重新上电,按上面两个角可是进入的是语言选择画面,没有密码输入画面。设定好语言后,按退出键也不行,显示不允许这个操作。我现在没办法。请问楼主和各位大侠怎么办?

网友G:
可以解 密的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