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传感器采集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5-05-07):
使用情况是: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送到数显仪表(常见的数显仪表),然后通过数显仪表输出信号到工控机,现在数显仪表有两种传送方式:一种是RS-232接口,一种就是它可以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我想问一下要是采集数据的话是利用输出的电流信号通过数据采集卡采集,还是可以直接用RS-232接口直接用计算机的串口采集?谢谢!

网友A:
数据采集要看你的采集设备 如果是高速采集卡建议使用电流信号,(传输较快) 如果模数转换已经完成直接接入计算机串口采集也可以

网友B:
原理上说都可以,但是既然仪表具备串行接口,则采用串口联接相对有优势:1. 线路简化:只用两根线便可连接全部仪表(32台以内),不需要所有信号的线连到采集卡;2. 避免仪表和计算机显示有差异。 这里是指采用 RS485 作为总线方式。相对 RS232 来说,RS485 优势一是传送距离远,二是连接的仪表比较多,三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RS232 通常适合实验室和短距离一对一的数据传输。计算机通常具备 RS232接口,需要加一台/只 RS232-RS485 转换器。

楼主:
非常感谢周公的热心回答!再次请教周公,如何用两根线连接全部仪表(我的数显仪表少于32台),这两根线是RXD和TXD吗?连接之后计算机是不是利用仪表的设备号来访问并采集数据?如果是的话只用两根线如何确定设备号呢?是利用协议轮询?还有这种方式只能用RS485接口吗? 说明一下,数显仪表并没有组成网络型式,只是单独的对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上传,以便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我是看到数显仪表带有RS-232接口后就有这个疑问的,如果能利用其232接口就可以不用数据采集卡进行采集了,因为计算机都带有232这个串口的,这样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C:
你也应该感谢 昊志 他说的也很关键 我认为 关键是看你用什么 数显仪表 , 它虽然有串口 输出 建议你详细了解一下------ 它的性能和通讯方式/协议 究竟怎么样 想省钱有些时候会 多些麻烦 另外 周总的这句话我 有些不明白请 进一步解释:   原理上说都可以,但是既然仪表具备串行接口,则采用串口联接相对有优势:1. 线路简化:只用两根线便可连接全部仪表(32台以内),不需要所有信号的线连到采集卡;2. 避免仪表和计算机显示有差异。

网友C:
另外补充: 1\我感觉你 如果没猜错 你想省7000-8000 块钱的 2\你的计算机上 用什么软件采集? 自己写的? 3\我以前用串行通讯 都是3根线 如果能用2根实在是种突破 485是2根 但是 采用 RS232<转换>RS485<转换>RS232 究竟效果怎么样 ? 转换器是用有源的还是无源(偷电)的? 4\至于仪表的通讯 我觉得 目前多半 都是采用 : "仪表本身可以设定一个位号 , 上位机 发送特定代码 对应的仪表反馈 采集数据" 的模式 这也就是 我说 "昊志 的言论也很有道理"的原因

网友B:
superpingo: 1. 一对多通讯采用 RS485 方式时的通信线一般称为 DATA+、DATA-,或者叫 A、B,所有同名线连接; 2. 3. 每台设备有唯一的地址作为标识; 4. 通常采用轮巡方式; 5. 一般采用 485 方式半双工工作,也可以采用 RS422 方式全双工工作。 通常具备 232 方式的仪表也都有 485 的通讯模块可选,否则每台仪表都需要 RS232-RS485 的转换模块才能通过 485 总线联结。仪表的通讯协议厂家可以提供。 量子风: ‘1. 线路简化’:如果有 10 个测点,平均距离 10 米,用采集卡需要 10*10 = 100 米线,距离远的情况下更明显;采用 485 网络只需要按‘一笔画’方式取最短长度即可连接全部仪表; ‘2. 避免仪表和计算机显示有差异’:仪表本身已经具备模-数转换,采集卡也有 A/D 转换,二者数据一般不一样,不光看起来很不舒服,实际现场也常造成误会,通过串行口读取数据则没有这个问题,仪表显示和计算机显示是一致的。 补充一点:采集卡传送的信号是模拟的,抗干扰性能不如数字信号强。 所以我推荐:采样速率要求不特别高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数字传输。这在多数现场工艺状态应用情况下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C:
先 对 首领的 认真态度表示 感谢!  ‘1. 线路简化’:如果有 10 个测点,平均距离 10 米,用采集卡需要 10*10 = 100 米线,距离远的情况下更明显;采用 485 网络只需要按‘一笔画’方式取最短长度即可连接全部仪表;   ‘2. 避免仪表和计算机显示有差异’:仪表本身已经具备模-数转换,采集卡也有 A/D 转换,二者数据一般不一样,不光看起来很不舒服,实际现场也常造成误会,通过串行口读取数据则没有这个问题,仪表显示和计算机显示是一致的。 说的对 ,完全赞同 也明白 我向你承认错误----- 我本来是看到你说错话了 抓你小辫子呢 哈哈 >>> "采用串口联接相对有优势:1. 线路简化:只用两根线便可连接全部仪表(32台以内),不需要所有信号的线连到采集卡;>>>> 串口<>两根线 事实上经过反思 我感觉自己这种态度 是不好的 ,应该有正确的方向.只不过看你什么都 能讲出大道理来 有点眼红而已.....

网友B:
你比我快!本来已经写了没有发成,再发时你的帖子就上去了。。。 ‘不需要所有信号的线连到采集卡’确不严谨,应该是‘不需要所有信号的线的总长度连到主控计算机’比较准确。 232-485 模块已经相当成熟了,我这里有现成的,也在现场用过,外部供电的。‘窃电’或者另外供电通信原理没有区别。 你的坦荡实在令人佩服!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里只能用代理来上工控网,而且有时候是上一下断一下,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很是遗憾!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答!看了上面的答疑之后明白了一些东西,但离实际的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应该来说上面的说明很清楚,但我现在看来还是晕晕的,应该是实战经验太少!谢谢各位!

网友D:
周公的阐述很好,我们有这样的仪表,美国进口REDLION产,大家如有问题,敬请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