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以上水平看过来

楼主(2005-05-07):
如何在画面中创建一个按钮用来弹出“删除或弹出硬件”对话框,以便拔除USB设备。

网友A:
用VB做一个“删除或弹出硬件”对话框小程序,做按钮调用该程序

网友B:
先将闪存插到USB接口,然后在Windows XP中用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图标,依次展开“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找到“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不同品牌的闪存名称可能不同),然后双击它打开“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策略”选项卡,选中“为快速删除而优化”,单击“确定”退出。以后不用理会系统托盘中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只要没有对闪存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即闪存的指示灯不闪动),就可以直接将闪存从USB接口拔下来了。

楼主:
请教爱琪用VB调用哪个系统函数?

网友A:
如果你用的Windows2000,调用“打开”窗口就行,找到U盘点右键弹出就行。用XP就不太清楚了,水平有限,你找VB高人问问吧!我好久没用VB了,现在也没装VB程序,你自己试试吧! 如果你别的语言学的好也可以用别的语言编。 总之用intouch调用别的程序的功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