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紧急求助:关于柱体裂纹该怎么检测?

楼主(2005-05-07):
求助大家柱体的裂纹该如何检测?好象光不是很好打,而且要让其自动识别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检测要求了,关于柱体的反光,可以使用低角度光源来解决,如果要检测全部的面积,可以在旋转中多次拍照检测.裂纹形成后,低角度光照射上会有教明显的图象,使用机器视觉应该能解决.

楼主:
谢谢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是将机械和视觉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难度比较高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将视觉集成到机械系统中?还是感觉机械伺服装置难以解决?

网友B:
柱体的裂纹可用线形相机+旋转台的方式形成一个平面图象,光源也就用线形光就可以了. 这个标准应用是酒瓶标签贴好后的检测. 我们已经实验并有完整的系统.

网友C(2005-06-13):
奥宇公司专业制造视觉检测设备,可以特殊设计光源,光机电一体程度高. 深圳地区联系张雷 0755-26532013

网友C:
一般光光源不是很好打需要多模光源,而且还要机械结构配合默契,要让其自动控制图像识别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整机光机电一体程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