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磁转差离合器调速器故障

楼主(2005-05-07):
故障如下:原有的调速仪因电路板上三极管击穿,今天新买了一个调速仪(接线和原来一样的,只是把三极管换成了晶闸管),可是当我装上后,保险丝总是熔断,最后加到10安(原配5安),负载刚刚转动,保险丝又熔断,我不敢再试,查1,2线为电源电压220V,3,4线电阻30欧(线圈电阻),5,6,7线电阻70欧(三相测速电机电阻),电机机械正常,操作方式正常(速度调最低,然后再启动主电机,速度略调大一点,保险丝又熔断),希望有高人指点,否则我会被炒的。

网友A:
"新买了一个调速仪" 你在哪里买的赶快回那里,他应对你负责.

楼主:
回楼上的:调速仪应该没问题的,是不是线圈电流太大,我可以断开线圈接线在测试吗?

网友A:
你的供应商对你的产品最了解,何况又是刚买的,你赶快回供应商处解决问题。 任何其它答复都是多余的,只能添乱。

楼主:
经本人仔细测量,励磁线圈电流过大而且不稳定,最高可达6A(铭牌表示励磁电流1A),调速仪消耗电流很小,而且电机输出可以短时间运转,判定调速仪没问题,固初步断定励磁线圈可能有故障,于是拆下励磁线圈,表面看无任何烧坏痕迹(熔丝保护致使线圈未烧),可能是匝间短路。重新更换励磁线圈,电机正常运转,励磁线圈电流很小,不到0.1A。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是挨领导批评了,错买了一个调速仪。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多发些帖子是好事。我喜欢1

网友C(2007-05-28):
你的励磁线圈已坏,匝间短路。
YCT-200-4B铭牌上的励磁电压90V,励磁电流<2A,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所以电阻应在60欧以上。
更换线圈是唯一的处理方法。 另外你的设备可能有不定时的较大的阻扭矩,造成线圈长期过热,绝缘性能下降引起匝间短路。

网友D:
这种情况早就有测量方法,测线圈阻值。你的电机功率估计是4KW左右吧,4KW的线圈阻值40欧左右(具体各功率的阻值早忘了),30欧则匝间短路。没经验就同功率线圈比较。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难怪挨领导批评。

网友D:
“电路板上三极管击穿,今天新买了一个调速仪(接线和原来一样的,只是把三极管换成了晶闸管”哪有三极管?都是可控硅!只是外观不一样。

网友E:
那个土贼???????????????

网友F(2007-12-12):
励磁线圈故障,接地或匝间短路,遇到的嘴都的情况是接地故障!

网友:
同样的故事我又上演了一边,只是一开始我认定励磁线圈短路,大家不信,哈哈

网友G:
可控硅的损坏是因为励磁线圈故障引起的,励磁线圈匝间短路或绝缘不好都不行的,可控硅一般是5A的额定电流,足够用的,励磁电流没那么大的。

网友H:
建议再出现类似情况,先找个假负载试试调速仪,确认其好坏。

网友I(2008-01-21):
学习,励磁线圈的阻值怎样检查,有没有资料查询

网友J:
输出电压为0-9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