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如何节能

楼主(2005-05-07):
变频器如何节能

网友A:
电机需要调速时使用变频器才能节能;

网友B:
使用变频器不一定就节能,变频器是调速器,若是只为节能,需要论证一下了。不过大多数情况是节能的,但要排除一些不节能的个案。

网友C:
变频器是一个调速器,只有在电机低速运行时才有节能的说法,比如风机,只有我们需要的风量在满负荷以下的百分量时才能计量变频器的节能,如果单纯的去考虑变频器的节能是不合适的。

网友D:
一般变频器节能可以达到25~65%之间。

网友E: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推广变频器时,主要是针对风机水泵。现今,风机水泵仍是最主要的市场,特别是高压变频市场。而推广的理念就是节能。很容易联想到:是这样的负载有节能空间。所以节能最主要的是看负载特性。 当然,除了调速还有一些节能的思路。这在以前的电机学课本上都有,可以查查看。很多厂家生产节能电机,就是基于这些理论的。

网友F(2009-10-23):
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节电,但是某些情况还会比不接变频器浪费!
变频器是通过轻负载降压实现节能的,拖动转距负载由于转速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是降低电压,也不会很多,所以节能很微弱,但是用在风机环境就不同了,当需要较小的风量时刻,电机会降低速度,我们知道风机的耗能跟转速的1.7次方成正比,所以电机的转距会急剧下降,节能效果明显。如果我们用在油井上,就会因为在返程使用制动电阻白白浪费很多电能反而更废电。
当然,如果环境要求必须调速,变频器节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调速的场合变频器不会省电,只能改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