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euron c中可以进行指针变量的类型转换吗?

楼主(2005-05-07):
在neuron c中可以进行指针变量的类型转换吗? 比如: s32_type *p; int b[4]; p=(s32_type *)b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 可以。。。。。。

网友A:
你可以去查一下s32_type的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s32byte[4]; }s32_type; s32_type *p; p.s32byte[0]; 这样不是更好。。。。。

楼主:
我用的是强制类型转换,不知neuron c是否支持。我的方案是这样的:神经元芯片从外部芯片的24位寄存器读入数据,把它存放在3个元素短整型数组,现在要用这个24位的数,所以要把这个3字节数组转换为32位的整型数。我先把3个元素的数组赋给一个4个元素的数组b[4],b[4]的最高位b[3]为0,然后再把b的地址强制转换给32为的指针p

网友A:
这个肯定不行。。。 可以这样: unsigned int uintCommDataBuffer[4]; s32_type CommDataBuffer; ....赋值 uintCommDataBuffer[0] uintCommDataBuffer[1] uintCommDataBuffer[2] 符号状态 浮点状态放在uintCommDataBuffer[4] ..... ....解析 CommDataBuffer= uintCommDataBuffer[0]+ uintCommDataBuffer[1]+ uintCommDataBuffer[2]*(-1)*0.0001; .... CommDataBuffer就是您要的结果。 强制类型转换不会支持你这种的。。。。。 ;

楼主: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解析部分不太明白。

网友A:
看你的数据具体应用..... ....解析   CommDataBuffer=   uintCommDataBuffer[0]+   uintCommDataBuffer[1]*10+   uintCommDataBuffer[2]*100+ uintCommDataBuffer[3]*(-1)*0.0001;   .... 这就是一个例子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