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20变频器F002故障

楼主(2005-05-07):
5.5KW西门子变频器经常报F002 故障,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A:
过电压报警..可能是电压检测出现故障..西门子服务热线..13857355446

网友B:
是MM4系列的吗,如是即过电压报警了,萧绍地区我可帮你解决13067906819

网友C:
重新启动,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主板问题。我公司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是主板问题已更换

网友D(2005-09-16):
我这也有一台MM430、37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F0002,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要是换主板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E:
我也曾遇到一台M440变频器,出现F0002故障显示码,当时也怀疑是过压报警,查找了很久都没有解决故障,最后拆开变频器,检查到内部工作电源,坏了一个二极管,更换以后,带负荷试机故障消失。

网友D:
你怎么查到这二极管坏的,在哪个板上?什么型号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F:
你可以先检查电源电压.再加大减速时间,和加放电电阻.如果都不行,最后检查变频器内部.

网友A:
我公司是做西门子变频专业维修的..经验丰富.备件充足..13857355446

网友G:
过电压报警..可能是电压检测出现故障..西门子服务热线..0573-8801338 谭工

网友H:
我们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是主板问题

网友I:
主板坏了不用换的嘛。用修就可以的呀。有钱多吗?0510-6196607

网友J:
5.5kw不如买一台算了,还修它干吗,不值得一修,主板好贵的.这台变频器如果要换主板的话,就没什么价值了.要修的话也并不是不行。

网友K:
主板我有-13701089630 500.00

网友L(2017-09-25):
怎么弄得

求帮助

网友M(2018-11-08):
一堆卖板子的也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