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

楼主(2005-05-07):
大家好啊。。。 三菱PLC用FX2N-485-BD连起来有什么用啊

网友A(2010-12-02):
大哥!当然是做通讯用的啊!走485协议

网友B:
485通讯啊

网友C:
三菱FX系列是圆口RS422,不能设置站号

采用485BD模块进行RS485通讯,就可以设置站号,可以进行一屏多机的通讯

网友D:
与RS485外部通讯,比如变频器;

网友E:
PLC之间用485BD连起来,可以做并联连接,N:N连接等。

网友F:
可以与变频器的485通信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