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楼主(2005-05-07):
我的S7-300同时控制12台LENZE变频器,有两台坏掉,使用台达变频器替代,无法连线,CPU在报警,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将台达变频器的GSD文件装入,重新组态硬件,将台达变频器取代LENZE变频器;然后设置台达变频器的参数,采用PROFIBUS-DP控制,程序也要适当修改,因为不同变频器的控制字定义可能不一样;更详细的介绍要看台达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A:
忘了问你是否采用PROFIBUS-DP控制,如果不是,那么上面的做法就不需要,自己看台达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