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三相接地中线问题

楼主(2005-05-07):
初次设计一系统,向各位请教一380V电源接地中线问题: (1)室内380V的中线是否接地?如果接地是否和220V接地线在室内相连还是各自在室外接地?我们国家关于住宅220V、380V接地有什么规定? (2)380V三火线接一三相三线制电机,再从380V一火线和中线上取220V电压给仪表供电,系统接地接至室内220V的地线上。是否可行? (3)有一前辈将380V三火线接三相三线制电机,中线取同室内220V的中线,将380V中线接地使用。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请教身边的电工,每次培训教材上都有,你问得是属于供电形式问题,而且我国有多种制式并存,不好回答你的问题,应为你说的问题没有给清当时情况

网友B:
家用电源,不管380v还是220v最好地中分开,入户控制采用带漏电保护器的空开。这样最安全。

网友C:
1\住宅有380V电压的么? 2\如果是是3相4线供电的话,两者可以接在一起,如果三相负载电流大的话考虑直接接地

网友D:
(1)不管是3相四线制,还是5线制,中线和PE线都在变压器端接地,(在变压器端,中线和PE线其实是同一根线)。进户处PE线重复接地。 (2)理论上可以。前提是3相负荷(电流)平衡。但电源质量较差。 (3)同室内220V、380V的中线,其实是同一根线。除非是动力电、照明电分开敷设或来自不同的变压器。

网友E:
你所说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供电变压器的中性点的联结方式,在我国绝大部分的供电变压器是采用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而有少数的特殊企业(如化工、煤矿等)采用的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如果是采用的是中性点接地系统进行供电那么: 1、必须首先确定你的系统设计是采用的接地保护还是接零保护。如果是接零保护就可以将380v电压系统的接地与220v 的接地在室内相连,如果不是接零保护,其两系统的接地线必须分别附设到室外局部接地极进行连接。我国建设部对住宅的供电要求是:自供电变压器引到住宅单元箱的线路采用三相四线制,自单元箱到用户室内的供电线路采用三相五线制。 2、你所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完全可以的。 3、你的第三个问题如果是在接零系统中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是在接地保护系统中是绝对不可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