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方法求教

楼主(2005-05-07):
我们的单位原有的住宅楼因非专业的施工,现经常遇到雷击,损坏好多电器.现要如何补救?

网友A:
参考有关建筑标准,反正比较麻烦

网友B:
民用接地线和避雷带分开接地,我记得是有要求的 你这情况,肯定是接在一起了,或则距离太近

网友C:
1、不知你们的楼房几层高,有否按照建筑物防雷标准埋设避雷网(针)及接地装置。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建议在楼房傍边安装一个避累针(也是引累针)直接导地。 2、不知你们楼房是直接招到雷击导致...;如不是,那主要是电源进线引起的还是型号线(有线电视、网线等)引起家电损坏的呢。如果是电源地话建议配电房的接地装置做好,输出到楼房安装电源避累器;如果是信号的可以安装信号避累器。 以上意见,准供参考,

网友D:
我强烈的赞成楼上的观点 !!!

网友E(2005-06-21):
分直击雷和直击雷,房顶的避雷网是防直击雷用的,直击雷需用其他措施,一定要分清。

网友F:
建议去电气设计网WWW.DQSJ.COM看一下。

网友G:
可以和我联系一下,我从事过防雷的设计、施工。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免费提供。我的电子信箱是xxcdz@163.com

网友E:
分直击雷和感应雷,房顶的避雷网是防直击雷用的,感应雷需用其他措施,一定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