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E540 E.7报警!

楼主(2005-05-07):
求助:三菱FR-E540 E.7报警!上电E.7报警!一会儿,继电器不停跳,显示时有时无,有时显示ERR!

网友A:
模块问题,通常要换机。

网友B:
换CPU板 OK.

网友C:
如果是5.5KW7.5KW的就是中间那块板的问题!

网友A:
那位有7.5KW中间的板子(E5407.5KW)电话:13061788992

网友D:
三菱A024半匹的机报ERR怎么修啊,我换了一块CPU板还是一样,请问一下三菱的机是不是报了故障就会把故障代码存入机里,在每一次开机时都会显示出来

网友A:
更换7800或电流互感器试。

网友E:
E7报警说复杂也复杂找到问题也简 单一

网友E:
E7报警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找到故障点就ok。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F:
据体点说就是开关电源上的电容啊 驱动上的也换吧 OK了

网友G:
三菱FR-E540 E.7报警 主板有问题,不能老怀疑电容,CPU外围器件多的是,问什么不去查查呢?这么多高手,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网友H:
拜托以后发贴的时候能描述的详细一点,把说明书的故障描述带上。你这样描述,不做三菱的老兄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I:
这毛病我刚修过..不是主板故障..可以相互讨论哟..13857355446

网友G:
三菱FR-E540 E.7报警 是CPU板和主板通讯异常,任何一个板子上的通讯器件损坏,都会报ER.6或ER.7 我见过一个报ER7的三菱变频器,故障就出在主板上! 考虑问题要尽可能全面,小日本的东西比欧洲派的要 好修一些!问题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