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汽车如何防登车盗货贼

楼主(2005-05-08):
长途载货汽车在运行(转弯、爬坡、红灯)中如何选择传感器发现登车盗货贼。

楼主:
希望,给出简单的设计思路和传感器选型。条件:汽车安装车载GPS

网友A:
有钱就用光栅 呵呵 比较奢侈但是可靠 不过推荐用 红外感应(晚上最优秀 ) + 光敏的 简单 可靠 便宜 不过安装上要有技巧 这些防止盗窃和GPS 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为了防止监守自盗 就用磁粉 总的来说还是加强 物理坚固性比较好 比方说你用装甲车运送货物或者把你的车改造成柜式的 QQ: 1119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