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R电力调整器未触发就有电压

楼主(2005-05-08):
我所用SCR电力调整器为100A 3P380V 相位 ,加热丝为星形接法,电流80A,三相电阻平衡. 4-20MA触发SCR.现在没有触发信号的时候,SCR已经半导通,有187V电压,50A的电流. SCR的三个可控硅的电阻一侧测量是无穷大,另一侧测量大约有3K的样子. 请教各位是何原因? 可控硅是否损坏??

网友A(2005-07-18):
电压是另一相电压通过加热丝串过来的。SCR阳极和阴极电阻很大,阴极和控制极的阻值很小。可控硅是好的

网友B:
你的可控硅已经过载了,80A的电流应该用200A的可控硅,你现在看到的是可控硅的漏电流

网友C(2007-05-04):
你的负载端可能有短路现象,你查查看,从SCR上拆下负载的线,测看看,看有没电阻    昆山泰矽   杨友顺   0512-55108469

网友D(2012-02-12):
不知道3楼的Lian说的对不对,我觉得80A的,负载侧星型接法,选择100A的应该是可行的。

如果可以能否请楼主把最终测试结果和解决办法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