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地问题

楼主(2005-05-08):
单片机低频接地中采用的“一点接地"的接地点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般所见的商业微处理系统并不需要在实验室做一个接地极接地呀!再则,这个一点接地是否使所有的交流地、直流地、模拟地、功率地都接在这一点呀?

网友A:
CF011 已非首次提出“接地”问题,看来应有不少心得,在能人面前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我在 EMC CHINA 中国电磁兼容网 http://www.emcchina.org/ 用关键词“接地” 进行搜索, 把其中一部分文章的目录列在下面,供你参考,你可登录该网站,细细阅读。 PWM逆变器-感应电机驱动系统中接地电流EMI问题的分析 2005-4-11 作者:陈 斌 姜建 孙旭东 通信局(站)的接地与防雷 2005-4-11 作者:祝新强 浅谈接地是抑制网络系统干扰的重要措施 2005-3-24 作者:emcchina.org 我国正在推广使用铜覆钢高强度防腐接地棒 2004-11-10 作者:胡祖梁 移动通信基站接地问题的考虑 2004-7-18 作者:刘吉克 詹 乐 电子电路中的接地与抗干扰电路技术 2004-6-18 作者:魏厚林 有线电视系统中天线、前端等的避雷接地 2004-5-26 作者:缪义斌 防雷与接地 2003-5-27 作者:王殿有 雷电防护及等电位接地的探讨与应用 2003-5-26 作者:王东生 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的防雷接地 2003-5-24 作者:emcchina.org 农村CATV网络的避雷与接地 2003-5-24 作者:李志毅 广电大厦接地防雷系统的设计与施工 2003-5-24 作者:胡宇飞 PWM逆变器-感应电机驱动系统中接地电流EMI问题的分析 2003-4-20 作者:陈斌 姜建国 孙旭东 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遥信抗干扰措施 2003-3-31 作者:梁国坚 如何做好工作场所机器设备的静电接地 2003-3-19 作者:冉存仁

网友B:
亦云人云真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