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访问I/O端口

楼主(2005-05-08):
我设计中用的研祥的板子,需要对I/O端口进行访问,请问如果I/O端口地址已知,对端口的读写操作如何进行?(我在MCGS组态中没有发现直接对I/O端口进行访问的函数或方法。)

网友A:
在数据库中定义变量,然后和地址相连。

楼主:
你说的方法是设备构件驱动中已经将地址和通道号对应好的,我们无须知道其实际I/O端口地址,只需将定义好的变量和相应通道对应起来即可。 但我现在问的是如果I/O端口地址已知,如何直接对端口进行读写操作。(我用的是MCGS通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