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坏了

楼主(2005-05-08):
一台三菱F540L-75KW的变频器启动就报警,(代码 E.15) 手册上说是滤波电容过电流,更换直流传感器无效,不知故障在哪,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检测电路中有没有短路故障存在.

网友B:
我公司为三菱变频器的服务中心,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备件齐全、缴货期短、收费合理 杭州庆盛电气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0571*83711733 83711633 13336169993

网友C:
可以和我们联系: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公司 021-62141466

网友D(2005-11-15):
联系济南菱伟自动化公司维修部,电话053186560959转8008

网友E:
请问用多久了注杭州只有一家三菱指定维修中心0571-88935203

网友F(2007-12-19):
[b]太简单了,用风管吹通散热片即可(先取开散热风扇)[/b][/b]

网友G:
专业维修三菱变频器
http://hi.baidu.com/%BD%AD%D2%F5%B1%E4%C6%B5%C6%F7%CE%AC%D0%DE

网友H(2008-01-18):
G9S 5.5KW控制板

网友I:
我这里有三菱7.5kw的旧变频器一个,请问有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