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问怎么样清洗阿牛巴流量计

楼主(2005-05-08):
请问怎么样清洗阿牛巴流量计,要拆下来吗?反吹怎么做,请个位指教。

网友A(2007-12-19):
可以从它的正压室或负压室用水倒冲。

网友B:
有粘附么?有的话还是要拆下来用药水洗,没有的话就拿水反复走了。

网友C:
可以将拆开了清洗,还有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