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i-7080的gate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5-05-08):
请教各位:谁用过ICP DAS I-7080模块,其中gate是怎么用的?gate用于控制计数器的吗?

网友A:
是。 参见泓格说明书(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80d_c.htm) 18 页 1.8.6 节 Gate 控制设置

楼主:
周公: 说明书我是看了,可是觉得不明白,自己未用过。 是否是GATE1控制COUNTER1,COUNTER1的技术脉冲从IN1输入。 比如设置低使能,那么只有在GATE1脚出现低电平时,IN1输入脉冲,COUNTER1才计数,对否? 计数触发条件是什么?上升沿、下降沿、还是高电平?? GATE使能COUNTER后,COUNTER是否清零?

网友A:
不妨直接输入脉冲试一下,这样的感性知识记得更牢

楼主:
还没有硬件,还在选型。

网友A:
先看集成电路 8253 的资料,可以帮助你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