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机电脑丢失脉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5-08):
小弟做绣花机的。在刚开始电脑自检时Z相为14个脉冲,A、B相均为1000个脉冲。可是为什么正常运转后就A、B相出现偶尔且不规则的丢失一个脉冲,剩下999个脉冲。而且B相出现这情况比A相多。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用的是大豪的电脑,在18型的就不会出现这情况,在108型的就出现了。我能怎么办啊?请各位哥哥姐姐帮帮我,急啊~~~~

网友A:
直接问问北京大豪公司吗。或者是有干扰。再不就是编码器品质有问题。啥牌子的?成都老戴的,还是无锡瑞普或者是长一光,霍德? 你们的量大不大?内密控用过吗?

网友B:
你说的18型、108型指的是大豪电脑的型号吧,小弟我调过不少的电脑绣花机,用的也是大豪的电脑,不过脉冲都是12V集电极输出,如你所说应该是差分输出吧。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用在何种绣花机上?小弟我在杭州,有机会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两位大哥,我用的是韩国光宇的牌子.问过大豪的技术人员了,说是有些牌子都会.但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有明确点的吗?

网友C:
我来说说我的观点: 一般来说问题是出来速度和频率的关系上啦,丢脉冲的原因大部份是因为电脑中的计数卡内接收能A/B脉冲的频率,小于了你的编码器运动的频率,所以脉冲会丢失。 解决办法嘛~~~,要么调整编码器的分辨率(条纹数),或降低编码器旋转速度,要么就换个大频率的计数卡。

网友B:
很可能是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没有完全正确,出现了累计误差

楼主:
各位哥哥姐姐,还是不懂。能否再详细一点的说明呢?

网友D(2006-06-11):
干扰问题
呵呵    偶尔出现的情况基本上是干扰
abt666@sina.com   我以前做这个行业 做调试的

网友E:
多数是编码器问题引起的,查一下你们的编码器吧。

网友F:
应该是编码器问题引起的

网友G:
我感觉编码器应该不会有问题,那是最结实的东西了。就仅仅只是及几个脉冲,找不到问题就怀疑编码器?

网友H(2006-07-22):
个人觉得不是编码器的问题,比较赞同spmat:
一般来说问题是出来速度和频率的关系上啦,丢脉冲的原因大部份是因为电脑中的计数卡内接收能A/B脉冲的频率,小于了你的编码器运动的频率,所以脉冲会丢失。
  解决办法嘛~~~,要么调整编码器的分辨率(条纹数),或降低编码器旋转速度,要么就换个大频率的计数卡

网友I:
还有可能是瞬态干扰造成错误计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