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5-05-08):
哪位大侠用过安川伺服系统,伺服放大器:SGDM-10AD 绝对值编码器.我该怎么处理PSO信号啊?

网友A:
PSO是串行数据,表示电机轴位于从基准位置(设置时设定的值)开始旋转了多少圈后的位置.如果你要用此数据,则上位用串行接口电路接收.不用就闲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