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变频故障

楼主(2005-05-08):
我有一台LG变频器SV110-IH 显示DRV FAULT LV TRIP STOP灯不停闪烁, 电机无法启动. 按reset键不能复位,CM与RST短接也不能复位,断电重起,仍无法复位.请问,这是为什么?另外,哪位老兄有LG IH系列说明书,能否发一份?谢谢!!Em:ly731024@163.com

网友A: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缺相?

楼主:
谢谢您能回复,三项电源正常。我更换了一台富士变频,其他的都没动,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