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的GF.SC故障

楼主(2005-05-08):
请教各位大师GF故障是这么引起的,应该检查什么?

网友A:
电机的相关数据设定是否正确,或将参数初始化。否则需更换CPU板。

网友B:
CPU板我有!JIYU12345@JX163.COM

楼主:
应该是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C:
最好更换光偶PC929和PC923.......

网友D:
更换pc929,GF信号跟它有关

网友E:
看看是否灰尘太多,再查驱动电路!

楼主:
是不是霍尔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2005-12-01):
逆变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