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往下运动停止瞬间(或橡胶皮断的瞬间)采集两个电子尺的瞬间数据,有何种采集卡可选

楼主(2005-05-08):
各位老师,小弟刚刚接触到一个问题。我要改造一个设备,我加了两个电子尺(0-10V)信号,一头固定,一头随电机拉一橡胶皮运动,刚开始电子尺有一数据显示,有一个带丝杆运动的电机,此电机由一变频器控制,当电机往下运动停止瞬间(或橡胶皮断的瞬间)能采集到两个电子尺的瞬间数据,有何种采集卡可选,价格相对低一些?

网友A(2006-06-29):
可以来电和我讨论,你上面的描述遗漏了一些问题,如运动速度、判定条件、要求测量结果的精度、数据如何处理。 0106256276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