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有点迷惑,恳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5-05-08):
书上说光电编码器的分辨能力是以编码器轴转动一周所产生的输出信号基本周期数,称为分辨率。因此光栅盘上的槽的数目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 问题:1、我手上有一个编码器,说明书上的规格说是脉冲数是2500P/r,按照上面说其分 辨率的应该是2500,但是说明书上说的分辨率是10000,请问,是不是该编码器出来的信号已经经过4倍频了?我应该采用的数据是2500还是10000? 2、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个电机有一个多少线的编码器,这里的“线”是不是指的就是槽的数目啊,那么2500P/r是不是也就是2500线? 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有一个编码器是双向脉冲输出,根据脉冲的相位关系可判断方向,计数器可根据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进行计数,脉冲数是2500P/r,每转输出单脉冲数为2500,若对双脉冲进行上、下沿计数,分辨率便是10000,关键要看采用和计数方式。线”指的就是每转的单脉冲数

网友B:
TO 潘君: 就你的问题做如下回答: 1.根据你所说的可知,2500P/R 就是该编码器实际光栅码盘上的光孔数,也就是说如果不经过电路倍频的话,每转动一周将输出2500个方波脉冲或正弦波信号;但说明书上指出分辨率为10000P/R,则就是在该编码器内部已经设计有倍频电路,故使输出的信号(一定是方波脉冲信号)是经4倍频后的脉冲数。此时,因为后面的控制系统所采集和采用的就是编码器的转动实际信号个数,所以你这时要用倍频后的分辨率10000P/R,而不能用实际的光孔个数2500P/R。 2.对于线数,我想大陆人可能爱这样称呼的,在台湾公司不这样叫的,我们都直接说是多少脉冲的,比如1024,2048等等。当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线数也就是光栅码盘上的光孔个数,比如,如果刻了有512个孔,就称512线,刻了1024个孔,就叫1024线。实际上你叫做槽数,我个人觉得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如果你明白了整个光栅的制作过程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码盘材料为金属的话,是采用金属蚀刻而获得所需的光孔数;如果码盘材料为玻璃或塑料的话,那就是用曝光技术来获得间隔相等的透光区和非透光区的!!!

楼主:
谢谢潘正云和白马飞飞,听你们一解释,明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