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LG的PLC中的脉冲输出累计计数器F34难住了!请有懂LG的工程师路过的话请指点了!

楼主(2005-05-08):
我的问题是:PLC的0通道接步进电机(PLC是120系列)。用LG的文本显示步进电机行走的距离,该数据取之PLC里面的F34。再除以常数后送寄存器显示。 行走的总距离为1000毫米米,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假如步进电机从0开始走了300毫米的或者是400毫米后停电了,在来电之后我要手动回到0点,再重新开始工作,(手动回原位的工作指令是POSVEL)。此时脉冲累计器F34就以停电点为0进行计数。待其回零点后,脉冲累计器F34就有一定的数据在里面了,这个数据其实就是停电点到零点的距离了,(如果可以清零的话,我应该将F34清零就可以了),这样我就可以用脉冲累计器再除以常数后送寄存器显示,文本就又可以显示从0点到1000毫米点的距离了。 可现在那个累计器不能清零,我也没办法可以显示那段从0到1000毫米的距离了。问题就是那段从停电点到0点的那段数据在里面。唯一可以解决的办法是在其回到我要的零点后再停一下电了,这样那个F34就可以清零了,因为他是不带停电保持的。 我现在自动进的指令为POSDST,自动进的条件为工作转盘转一圈,步进电机进30毫米。直到1000毫米进完为止,之后自动返回0点。 所以晚上在此请教高手帮忙有其他的好办法了,急盼指教!!!!!!!

网友A:
你要用原点返回指令POSORG实现原点返回

楼主:
请教楼上的,原点返回的数据从那里来呢?是否需要将F34在行走过程中的数据进行保存啊!然后再付值与启动地址啊!

网友A:
我想你应该是个新手,原点返回不需要数据,你只要指定原点返回方式就可以了,原点返回完成后,他自动回帮你将坐标置○

楼主:
那么其速度是如何定的呢?我对LG的确实不太熟悉!!!!谢谢指教!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Parameter>>Position>>Origin Return选项里定义,

楼主:
我现在要实现手动进行正反位置的移动,需要显示其位置的数值。 那么请教用什么办法可以显示我在手动过程中的位置呢? 手动工作指令是POSVEL

网友A:
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看过说明书阿,在位控的场合,手动一般是用点动指令(POSJOG)来实现的,主要用于示教等各种调试场合。

楼主:
好了!! 我这家伙已经搞定了!谢谢楼上的!!! 其实我刚开始用的是点动指令(POSJOG),就是因为那个F34的累计计数的问题我把它改了。用POSVEL,不过现在已经达到我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