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故障F0012

楼主(2005-05-09):
请问西门子440-7.5KW的显示F0012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温度信号丢失,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传感器信号线是否断了?

网友B(2009-08-25):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温度传感器信号线,没问题就有可能是CPU板坏了。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温度传感器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