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5-05-09):
显示器被磁化,消磁不起作用,请问去磁方法

网友A:
以前看到过一种方法,但是自己也没有试过。 具体方法是用一根长的双股电线,接上一个100W左右的灯泡,将电线绕成O型的捆,然后把它拿到显示器前面,由远到近,或由上到下反复移动。说是能消磁。要点是电线不能太短。要能绕10圈以上。 如果你试了能行的话,在这里说一声。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提的方法.

网友B:
欧姆龙2004: 你的方法很有创意啊,真的可行吗?

网友C: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电视机维修人员使用的方法,确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