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帮忙

楼主(2005-05-09):
显示器被磁化,消磁不起作用,请问去磁方法

网友A:
说具体点,你是什么样的显示器,用在那里,周围环境等

网友B:
有可能是消磁电阻坏了,这样的话怎样去磁也无用,打开机壳把消磁电阻换上即可。

网友C:
能不能将具体的情况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