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5-05-09):
显示器被磁化,消磁不起作用,请问去磁方法

网友A:
把显示器拆了,把消磁线圈的PTC元件更换就好 还就是买一个消磁器,在显示屏前来回晃几下就好

网友B:
买我退磁机啊,哈哈,简单点用个线圈接上220V交流电在显示屏前面来回晃几下就好了(没有线圈弄个交流接触器线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