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气动,电动执行器方面的材料

楼主(2005-05-09):
主要是一些球阀,隔膜阀。这方面的气动执行机构。 邮箱:sz_xxg@hotmail.com

楼主:
请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帮帮忙,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楼主:
怎么还是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你好:   我在公司搞电气自动化控制设计的,需要大量进口、国产的PLC、变频器等自动化控制设备样本资料和操作手册;希望能同贵公司合作,望提供资料,谢谢!!!      请寄:浙江诸暨市城关福门南村17幢202室 俞明收 邮编;311800

楼主:
to tvn 你好: 我公司主要是做代理一些1.+GF+管路系统和SIGNET仪器,仪表            2.奥地利Praher手动和自动阀门            3.美国FLOWLINE液位控制系统            4.西班牙HIDROTEN管配件和阀门

网友B(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网友C: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

网友D:
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帮帮忙,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E:
给个邮箱 或 MSN QQ 号什么的

网友F:
这种资料多处都有!电动执行器和气动执行器,就看是有你配套什么样的阀门,工作环境,才选用那一种的啊!电动的用那种变频调速的,起动方式不一样的,就可以解决关不死,不劳固.力过大的问题,采用智能的执行器就好了.还有气动的执行器,也是用智能的,用那种多弹簧的.

网友G:
对阿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阿 我的msn: LXQ18LL@hotmail.con   我们这边也有

网友H:
EMERSON  ASCO品牌的  请与我联系MSN: shining848@hotmail.com  QQ:929051083

网友I:
LinMot直线电机在其行程的任一位置都是是可完全控制的由于是只驱伺服电机,没有齿轮,滚珠丝杠或带传动,所以可在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下提供高速度,高加速度和长寿命的运动.

电机推力可达580N:有15种不同外形的标准电机,其峰值推力从33到580N.有总数超过300种不同规格的标准电机,行程可达1500mm.另外,LinMot模块化的设计允许客户订制电机,当然需要有中等批量的订单.
LinMot直线电机使用直接的电磁原理,电磁力直接提供直线运动而不需要凸轮,齿轮,传动带或其他机械装置.这电机仅由两部分组成:滑杆和定子,滑杆是由一内部装满钕铁硼磁钢的不锈钢钢管构成的精密部件.两端留有镙纹,定子包括了绕组和滑杆的轴承以及位置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的线路板,其设计适合于恶劣的工业环境使用.
控制驱动器:LinMot提供超过40种不同的单轴和多轴控制器/驱动器组合,支持+/-10v的接口,数字或模拟控制信号,通过RS232或总线,如:Profibus,DeviceNet,或CanOpen对这些控制器/驱动器进行控制,利用配置软件,利用配置软件,这些控制方式都可以很容易地配置到你的应用系统中.
MagSpring恒力弹簧:当垂直应用时,为了抵消重力的作用,使用MagSpring可以使你选择更小一些同时也更便宜的直线电机,如果使用的恒力弹簧超过重力,MagSpring可以在电源失效或者关闭时,将负载提升到一个安全的位置.MagSpring是一个不需要电力或气动的被动装置

网友J:
可联系我QQ827268039  电话021-62249779,姓代。

网友I(2008-08-18):
DANAHER电动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