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的区别?

楼主(2005-05-09):
我的认识:工程师站的操作权大一些,画面同操作员站相同或相似. 另外:看到一个工程:要求总控室的工程师站能对操作员站进行应用开发(程序设计和组态,不理解其含义)?如果这样怎么实现?有作国的大侠给与帮助 谢谢了先!

网友A(2005-07-1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想问怎么没有大虾指导啊

网友B:
工程师站的界面与操作员站的虽然很相似,但有着很大的区别:权限问题,也就是说工程师站可以实现操作员站的功能,但有些功能只能在工程师站完成,比如组态。关于组态,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它主要是根据流程结合生产工艺的要求对功能的生成或者说实现,其中涉及到流程图的绘制、动画的连接、数据的建立等等。简单的说,操作员站的画面和画面能够切换以及参数的设定更改等等都是通过工程师站组态(或者编程)完成的。 以上仅是一点点理解,我也刚接触哈

网友C:
工程师站是可以开发画面的,并且可以对画面的参数进行修改,还有组态,等等. 而操作员站而没有这些权限,只能操作,运行,看数据.等

网友D(2008-01-17):
能否再深入回答以下?比如说:A、B两个电脑,为什么A是工程师站,而B是操作元站。如果我要换一下,如何实现哪?

网友E:
是不是区域问题,是的话就A,B区互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