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继电器(M0)对应硬件的含义?

楼主(2005-05-09):
我用的是三菱PLC产品,请问高手,辅助继电器(M0)常关或常开在I/O端口怎样体现?辅助继电器在梯形图里输出时表示什么?

网友A:
辅助继电器(M0)的状态只有在监控情况下如果为ON则 -| |-会出现中间为实体表示接通的 与硬件的联系就是内部寄存器的M0相应位是1

网友B:
辅助继电器不是实际存在的电路,它只是程序逻辑出来的东西,所以应该并不存在它在I/O端口的体现问题吧。 辅助继电器在逻辑电路中的表示为常开 -||-、常闭 -|/|-。 它的输出线圈既表示上述常开、常闭接点的通断状况。

网友C:
若要M0在I/O端口体现,可经过输出继电器转换(例如LD M0,OUT Y0),通过观察输出Y0的LED亮灭,就可知道M0的工作情况。 如楼上所说,辅助继电器在梯形图里输出时,表示该器件的常开接点(虚拟)接通、常闭点断开;例如M0接通时,执行LD M0、OUT Y0后,Y0就接通。

网友D:
辅助继电器和所有的内部继电器一样,都是PLC-CPU内部的存储器,M0与X0的差别就是X0是输入模块外部回路的信号通断返回到内部回路,在通过底板的通信映射到PLC的X0,而M0不会与外部的单元映射,但如果自己编写通讯程序,将外部的某一个硬件与MO想映射,M0也可以对于着外部的某个具体实体。例如ESTIC的MU模块,M0就是MU模块的起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