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I708型温度控制仪如何实现快速升温?

楼主(2005-05-09):
请问:AI708型温度控制仪当温度高于100度时如何实现快速升温?比如反应温度为40度时温度控制很精确,但升温速度太慢需1.5小时,那么怎样提高升温速度呢?是否需要将可控硅模块更换成触点式模块?

网友A:
如果始终加热或者加热元件已经到满功率还是太慢,应该加大加热元件功率。 和用哪种控制器件关系不大。

网友B:
周公说得不太准确,如果你的积分时间很长,当然温度就升得慢了。

网友A:
‘40度时温度控制很精确’我认为参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在这个论坛上,我也看见周公不少帖子,写得很专业,上面你说40度控制很精确,认为参数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不然。 在40度的时候升温温差小,积分时间长,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温差变大,PID调节较慢,升温就会很明显的慢,或快靠近设定温度时,增益小,而迟迟不能到达设定值。 既然在到40度时可以快速升温,而且也可以升温到80度,那么应该加热元件没什么问题。 不对之处还望周公指出。

网友A:
不一定。因为温度高时散热也大,温度越高越不容易上去,肯定是加热功率大加热快,但控制不好容易过冲。   708 表有自整定功能,配置合适、整定比较好的系统初始升温不应该慢,只是随着偏差减小加热功率减小的幅度比较大,是否合适就是算法的问题了。   目前问题在速度而不是精度,所以功率可能是主要因素。建议加大功率后再整定一次,把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