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空调节能改造

楼主(2005-05-09):
用变频器做,在变频器里调节PID,不用PLC,不知道哪位大哥做过或者有什么建议的帮帮忙,我没有做过这个工程所以上来请教一下

网友A:
本公司有多台中央空调的改造经验,可联系萍乡中海自动化有限公司,0799-6227889

网友B:
你是何地的,你的方案没有问题,只要加个温控仪就行了05102798950

网友C:
丹佛斯VLT6000HVAC是专门用于供热通风空调的专业变频器,现已广泛应用于机场宾馆商厦办公大楼医院会展中心和厂房的中央空调.它内置两个PID可方便地实现温差压差控制!www.bianpin.com(0532)3811796

楼主:
这边的酒店要求用ABB的变频器来做

楼主:
我用传感器,用变频器的内部PID调节

网友D:
我在中央空调恒压控制中用过变频器(台达)的内置PID功能,应该也可以实现恒温控制.重点是变频器内部的参数设置,结合温度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将某个固定的温度设定值对应地转化为主频率值输入到变频器内,建议设置电机下限频率.

楼主:
大虾们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