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带步进电机和伺服

楼主(2005-05-09):
请问各位工控高手,有谁用过一台PLC控制输出一台步进电机和一台伺服啊 我想用一台FX1S-30MT 用Y0和Y1输出两路脉冲分别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不知可行吗?

楼主:
各位大侠,怎么没人顶一顶呢? 郁闷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B:
俺没有弄过,唔知哟~~~~~~~~~

网友C:
如果电机只要求单方向运转,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2005-08-15):
书是说PLSY的指令只能用一次,我在一个机上用过两次,有时候不可靠但基本还行.

网友E:
小冷:你如果还有需求,我有解决办法的。 我用过台达PLC ES系列控制2台步进电机,很好用的。台达和三菱一样的。PLSY命令虽然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但能做的功能很多的。你可以在命令的条件中加入你自己的条件即可。

网友F:
先说步进电机,脉冲控制其方向有两种方式: a.输出正向和反向共两个脉冲信号分别控制正反向. b.一输出脉冲控制速度和行程,另一输出方向信号决定正向/反向. 小冷:你是要Y0和Y1同时要控制步进&伺服吗?是"控制步进/伺服"吧!

网友E:
我的文章中有一个例子,一个PLC带2个步进电机,你可以参考,文章在天成工控网plc.123ye.com,我自己建的网站。

网友G:
FX1S-MT可以轻松实现2个独立步进或司服轴的控制,非常容易。你可以使用定位指令来完成,非常简单。如果要做到直线差补的话你就得自己编写段脉冲频率计算的程序,也不是很难。我已经多次使用过了。

网友H(2005-10-05):
我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I:
完全可以!

网友J: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可以做到

网友H(2007-08-06):
没有问题

网友L: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M:
FX1S-MT可以轻松实现2个独立步进或司服轴的控制,非常容易。你可以使用定位指令来完成,非常简单。如果要做到直线差补的话你就得自己编写段脉冲频率计算的程序,也不是很难。我已经多次使用过了

直线插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