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求助

楼主(2005-05-09):
急求助:本人现做一个对电机进行定位检测的课题,要求用labview和ccd等设备实现找到每个转子的中心线,找到定位点后发出指令进行点焊,请哪位高手请给小妹指点指点:如何开始入手和设计思路,有这方面资料的请和我联系,xuyan1981_1229@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搞清楚如何定住这里的几何点,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要求,采用什么样的视觉传感取到这里的几何数据,然后做哪些处理,中间环节是什么,还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那些硬件本身处理,哪些用labview编程处理等等。至于完成点焊动作则不是什么麻烦事情,再就是完成一次动作后此后的过程应该是怎样,考虑考虑吧! 在自己的头脑里搭个框架,可查些论文资料之类,至于实用的视觉传感和系统很多,如OMRON ,神视,等等都有。课题一出来,自己脑细胞一动不动就问,研究有这样做的吗??!!!!哈哈!就是别人塞给你些现成东西勉强完成,掌握不太多有用东西啊!哈哈!

楼主:
to sands: 谢谢前辈对我的教诲!

网友B:
自动焊接和焊接质量检测用视觉还是比较新鲜的,上海这里有个用视觉做焊接质量检测的,用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是用现成的视觉传感系统,邦纳的P3系统,输出判断结果.唉,很多都有现成的产品可以使用的,而且成本不是很高的,还要你去费脑筋,不是害人吗?现成的机器视觉系统有可以直接输出位置坐标的.自己开发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化做的会相对不足,运转起来不是很稳定的.这方面你要多做些实验才好,否则,到了用户那里,被人骂娘可难看了.

楼主:
谢谢邢老师! 我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是通过ni vision builder能否直接输出我想知道点的位置坐标,如果能够知道,那通过几何知识取两者之间的中点那就应该很好判断出来,是吗?请各位前辈指教,我的想法对吗?我对ni的软件还不熟悉,它能做到吗?

网友A:
偶不是前辈!太客气!既然你还对ni的软件还不熟悉,最好先熟悉熟悉。几何点获取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我对NI 的也不是很熟悉,到是见过他们的虚拟仪表展示的东西.我对邦纳的东西熟悉,你想知道的点的坐标,邦纳的视觉传感器中的检测工具可以直接给出坐标的.NI 也应该可以的,毕竟不是很复杂的技术.

网友A:
欣岚,你好! 你还要确定你的目标点和视觉传感的运动关系,运动自由度是什么样的,也就是确定一个雅可比阵方程。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有自己决定。目标点坐标和CCD摄像头间的坐标关系,在此可能涉及透镜几何参数。图象雅可比阵方程解出后,你的问题基本就眉目清楚了! 再建立一个你需要的闭环控制系统,剩下的工作就是算法求解和控制的实现。当然你要知道自己的软硬件所要分配完成的工作!或许我的思路有点太烦琐,不好意思!

楼主:
to sands: 谢谢指点!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图像处理软件方面,您认为哪个厂家的更好一些?我们本来想用labview vision的,但听说它在虚拟仪器这方面更强一些,图像这块不是很好,是这样吗?有一个视觉龙的HexSight,还有PPTVISION Inspection Builder或是其它的,您知道哪个比较好吗?

网友A:
各有所长!我不知你学或能用的是什么,就我的意见是你用自己熟悉和方便的为好! 你提到的,我只是试用过labview,感觉很不错,我不善于文本编程,喜欢数据流编程! labview和Mathlab相结合,图象处理应该不错!可能麻烦点!

楼主:
to sands: 谢谢!真不好意思,我刚入行很多还不懂,呵呵,请教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labview和vision builder不都是图形化编程吗?matlab是文本编程啊,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呢?

网友A:
vision builder,我没用也没见过,不好多说。 matlab有较好的图象处理功能,尤其是在研究方面,你可查阅相关资料。labview是可以调用matlab写的程序,matlab写程序还算简单些。 你可详细阅读labview的使用说明。labview很方便的!当然你也可自己写C图象处理程序,大概麻烦些,照样可以被labview接受。现手头资料不在身边,我记得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觉得都麻烦,那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vision builder!关键是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

楼主:
恩,好的,谢谢!唉,真是高手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您那么厉害啊!呵呵。大哥,交个朋友啊,^_^,我想多认识几个这行的朋友。呵呵

网友A:
没什么的!大家都是朋友嘛!我只是粗知着方面的一点点,其实不如你的,惭愧!你是搞机器人的吧?

楼主:
to sands: 您太谦虚了,我刚毕业不久,知道的太少了,学校学的太浅太浅了,唉。。。。我现在主要做用机器视觉做图像处理来实现产品检测,刚开始做,还有很多很多不懂的地方需要向您这样的高手指教啊!呵呵。。。

网友A:
欣岚:你好!承蒙高举!我不是高手,是一俗人!我其实对很多东西是很陌生的,不过翻资料多些,而自己的知识背景较为博杂但的确不专,对问题也只能是提供些许的方法建议吧了,让我自己去做了,我也会呆如木鸡的! 以上刑工说的也很不错! 有问题可交流,你发EMAIL:roueas@126.com 即可,我也向你们学习一下!

网友C(2006-05-13):
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但也越来越简单.产品更新越来越快,知识更新速度却越来越慢.靠自己去摸索,那是不行的,要找个好师傅也不容易.我曾经记得我的一个同学说过,一个人的学识好比一个圆,而无知的世界好比圆的外部.当这个圆越来越大时,他的无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也希望和你们学一学.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D:
能把需定位的电机(中心线)的图形发给我看看,
我们用VC做过图像中物体的几何测量.
http://www.autoyx.com/NetDip/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