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09):
各位大虾,本人现用浙大中控dcs与INGERSOLLLAND压缩机通讯,采用RS422(全部是读数据),通讯完全正常。可是据说浙大中控不允许采用RS422,不知稳定性会不会受影响????(以前做过一次RS422,数据有时长时间不变化。)谢谢

楼主:
请大家给点建议,浙大中控dcs做rs485应该很稳定

网友A:
需要中间物理电平RS485-RS422的转换, 这只是物理层的转换,与DCS系统无关 只要电平转换模块工作正常,系统肯定稳定 P:把压缩机通讯模式设置为RS485就可以了, 为何一定要用RS422?

楼主:
to:邵工,INGERSOLLLAND的人也是新手,不知如何设置啊;用RS422现在还算正常,以后不能出问题吧? 需要中间物理电平RS485-RS422的转换,是什么意思啊?过来RS422经过422、485TO232转接卡进DCS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