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求教?

楼主(2005-05-09):
请问有没有哪一款触摸屏有可编程的算术逻辑运算功能? 我所接触的EVIEW触摸屏,好象仅能进行数据传输(显示、录入),不能由用户对内部数据区的数据进行算术逻辑运算操作?是不是所有的触摸屏都这样?

网友A:
大哥,算术逻辑运算是由可编程处理的.不是触摸屏.没有触摸屏有这功能.加个PLC就OK了

网友B:
楼上的,不用加了,你的系统肯定有的,否则光有触摸屏,都成摆设了。

楼主:
我的数据处理量太大,写PLC程序太麻烦! 而且我想用触摸屏直接和多台伺服控制器通讯,不用PLC。因为用PLC后通讯处理就麻烦了!而不用PLC,又无法计算各伺服控制器的位置值! 我是想了解有没有触摸屏有处理类似汇编语言、C语言的功能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西门子的触摸屏,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如果是一次方程,四门子和三菱的好像都可以。

网友E:
用D脚本也不行吗?

网友F:
施耐德的XBTG的算术逻辑运算功能很强,按钮直接支持表达式,也支持JavaScript脚本,速度也快

网友G:
天津罗升

网友H:
Digital触摸屏可以!

楼主:
Digital触摸屏好象不可以吧? 至少我没发现,能否详细介绍?

网友I:
那个HANKO好象可以直接和变频之类的通信.

网友J:
威达电的可以,

网友K:
来看看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吧。支持C语言功能。32位浮点运算。不仅满足您的要求,还会令您有其他收获。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免费下载资料和软件。

网友L:
Hitech的都有逻辑和运算功能,可以大大减少PLCde 程序,且保密性强。

网友M:
请问PRO-FACE触摸屏可以进行逻辑运算吗?在那里编写呢? 我想用PRO-FACE直接控制伺服马达

网友N:
至少我没发现,威达电的可.

网友O:
这个问题有点弱,触摸屏只是人机对话的设备,不可能具有你说的哪种功能,你说的功能只能在PLC上实现.

网友P:
我用过HITICH有运算功能,也可以通信

网友A:
用KINCO的伺服,它带有PLC的功能也可直接与EVIEW触摸屏对话

网友Q:
台达的人机有此功能,通过人机的宏程序可实现算术运算、逻辑运算、资料搬移、资料转换、比较、流程控制、位元设定、通讯及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