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在ifix里实现脉冲

楼主(2005-05-09):
在ifix里如何组态一个按钮,点击这个按钮产生一指定宽度的脉冲?(用于开停泵等)

网友A:
用SLEEP延时。

网友B:
脉冲触发程序脚本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Dim PauseTime, Start CloseDigitalPoint "Fix32.FIX.FV501_IO.F_CV" PauseTime = 0.8 ' 设置暂停时间。 Start = Timer ' 设置开始暂停的时刻。 Do While Timer < Start + PauseTime DoEvents ' 将控制让给其他程序。 Loop OpenDigitalPoint "Fix32.FIX.FV501_IO.F_CV" End Sub

网友C:
可用,所说的脉宽为 0.8 S

网友D:
也可以用定时器处理

网友E:
我感觉这几种都不好,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吗

网友A:
可以做如下设置; AO1,AO2,AO3为AO型,AO1,点号,AO2,脉冲时间,AO3,启动标志 当AO1,AO2有值,AO3为1时,由PLC进行脉冲时间的设置。

网友F(2005-07-01):
思路不对,应在电机启动后才断开线圈! 这不是上位机的事。 如果一定要做,鼠标按下置1,抬起置0。

网友G(2006-06-03):
sleep是可以,但是vba不支持,还需写一脚本

网友H(2006-08-30):
找一个mdo块装上。或者使用ai块,地址为ra(用来设定周期的),后面连一个bb块或者ev块,通过ai值的变化来触发do量的变化。

网友I:
使用sim仿真(原理如下)
16位整形数据累加周期为1s,则每累加1,其二进制位1必然发生改变(取反),因此可用位1产生2s脉冲,同理用位2产生4s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