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到手机上面的短息

楼主(2005-05-0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现用无线的GPRS终端发射数据到固定IP服务器上面,我想将服务器中重要的数据发射到领导的手机上面,如何做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您是做控制(PLC),也许可以帮您 把控制的信息用控制器可以以短信的形式发送

网友B:
很简单 你在服务器上加一个GSM Modem 就可以了,它通过串口 把数据以短消息的格式发送到手机上。 ********************************** 曹烨 CaoYe 北京龙洋时代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8号 TEL:010-82190198/58 MOBILE:13810322526 网址:http://www.lysd-comm.com E-mail:lysdtx@lysd-comm.com **********************************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就这么简单!

楼主:
但使用贵公司的设备以后,如果将数据库中的数据提出通过贵公司的设备发出.谢谢.

网友C:
那是你自己后台服务软件的事情,用AT命令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D:
在服务器上加一个CWT-2000S的GSM短信猫呗,再买个我们的服务器版软件或者自己写一个简单的小程序,通过AT指令就可以了。再告诉你一个快速的方法,我们公司的服务器版软件可以提供数据库接口,你发信息很简单,往数据库里面写一条记录,剩下的事情软件回去处理了。:P

网友D:
忘了告诉您我们的网站http://www.mobq2000.com